电容降压限流电阻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11):
(图片)

网友:
电路如上图,此电路是在单火开关中应用,灯泡不调光时电阻R5不发热,当灯泡调光时(用可控硅),R5很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怎么调光?

楼主:
这么调,控制TR的导通角就行了。

网友B:
主要原因是当用可控硅调压时,加在阻容降压电路两端的电压为非正弦波,高频成份非常复杂,而电容C7对这些高频成份的阻抗很低,导致流过电阻R5的电流很大,所以R5很烫。
以负载为0来算,
从频率域分析,没有调压时,频率为单一成份50Hz,则流过R5的电流真有效值为:

网友C:
LS说的很对。

网友D:
发热就是电流的关系。

楼主:
:handshake,果然有高人啊!!virtualtryon,高手!

楼主:
可是,基波加前10次谐波的总功率也就0.13W,R5为2W的电阻,温度可能有60度左右,很烫,正常吗?

网友E:
确实是个高手!

网友C:
电阻上消耗的总功率肯定不小。
0.33UF的电容每秒充放电100次,功率肯定不小的。

网友F:
竟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G(2016-04-15):
阻容降压,为什么不选隔离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