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在触摸开关上的LED灯老是死灯呢

楼主(2012-10-11):
客户说用0603贴片LED灯在酒店触摸开关上老死灯,不是灯的问题,试了几个厂家的0603LED灯都不行,后来换成0805的试一下可以,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是静电的问题?
0805的是不是静电等级高点啊?
如果是这个问题就说明静电防护没有做好啊

网友B:
功率,散热

网友C:
没有电路图,不能贸然分析吧。

网友D(2012-12-04):
可能是触摸电路部分的问题,造成了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