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在使用过程中,程序竟然没有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1):
430单片机在正常使用3天,之后再用程序就不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虾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下,来大神

网友B:
我感觉你并不是程序没有了,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遭受高压电击,或者芯片烧毁,应该考虑你的电源线路是否有毛病,并且看你的电路是不其他地方出现了短路断路的情况,或者外部元件是否有损坏等。你应该先找个替换的MCU换上,试试,如果真的又好了,那就是你以前的芯片有了以上可能的问题,或者换上新烧录的芯片仍然有毛病,那就是其他线路问题。

网友C: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坏了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比如短路   电磁干扰   或者静电作用是单片机损坏了   这个问题真没遇到  呵呵

楼主:
硬件上没有看出来是什么问题,程序重新的刷一下就又好用了

网友D:
呵呵,当然是跑飞了啊,需要加上看门狗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建议使用看门狗试试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有可能程序飞了,也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I:
想办法把flash读出来,看看里面数据存储区的值,找到问题,看情况,是否会影响产品的稳定性

网友J:
电压不稳的话可能会把芯片损坏的,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的啊

网友K:
查硬件电路

网友L:
楼上说的对,先查看硬件电路。

网友M:
这么多高手,看来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N:
程序跑飞了吧?使用看门狗

网友O(2012-12-14):
有可能是干扰所致  程序跑飞的话  再上电肯定可以

网友P:
重新更换一个MCU试试,如果依然出现此现象,就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Q:
这就是传说中的程序跑飞了。。飞了。。了。。

楼主(2013-04-11):
引用 网友P:
重新更换一个MCU试试,如果依然出现此现象,就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我们换了一个MCU,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