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电子工程:在单片机的基础上研究出从红外通信的系统设计

楼主(2012-10-11):
  电子工程:在单片机的基础上研究出从红外通信的系统设计
  编辑:安徽京佳
  红外通信是目前比较常用的一种无线数据传输手段,其具有无污染、信息传输稳定、信息安全性高以及安装使用方便等优点,并且可以在很多场合应用,如家电产品,工业控制、娱乐设施等领域。
  红外通信是利用950nm近红外波段的红外线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通过红外光在空中的传播来传递信息,由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实现。发射端将二进制数字信号调制成某一频率的脉冲序列,经电光转换电路,驱动红外发射管以光脉冲的形式发送到空中。接收端将接收到的光脉冲转换成电信号,再经解调和译码后恢复出原二进制数字信号。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PIC18F248的主从式红外通信系统,主要设计了红外接口电路以及主机和从机通信软件流程。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在主从式红外通信系统中,主机及从机的红外发射电路相同,红外线的载波频率都为38KHz,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是主机发射,从机接收;或者从机发射,主机接收。
  1 红外发射电路设计
  红外发射器电路主要由单片机,驱动管Q1和Q2、红外发射管D1等组成,电路如下:
  红外发射器工作原理为:单片机通过I/O端口控制整个发射过程。其中,红外载波信号采用频率为38KHz的方波,由PIC18F248的*模块的PWM功能实现,并由*1端口传输到三极管T2的基极。
安徽政法干警面试待发送到数据由单片机的TX端口以串行方式送出并驱动三极管Q1,当TX为“0”时使Q1管导通,通过Q2管采用脉宽调制(PWM)方式调制成38KHz的载波信号,并由红外发射管D1以光脉冲的形式向外发送。当TX为“1”时使Q1管截止,Q2管也截止,连接Q1和Q2的两个上拉电阻R1和R3把三极管的基极拉成高电平,分别保证两个三极管可靠截止,红外发射管D1不发射红外光。
  通过待发送数据的“0”或“1”就可控制调制后两个脉冲串之间的时间间隔,即调制PWM的占空比。比如若传送数据的波特率为1200bps,则每个数位“0”就对应32个载波脉冲调制信号。红外发射管D1采用TSAL6200红外发射二极管,其实现将电信号转变成一定频率的红外光信号,它发射一种时断时续的高频红外脉冲信号,由于脉冲串时间长度是恒定的,根据脉冲串之间的间隔大小就可以确定传输的数据是“0”还是“1”。
  2 红外接收电路设计
  红外接收电路主要采用Vishay公司的专用红外接收模块HS0038B。接收电路及HS0038B内部结构如下:
  接收电路工作原理为:当接收到载波频率为38KHz的脉冲调制信号时,首先,HS0038B内的红外敏感元件将脉冲调制红外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再由前置放大器和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进行放大处理,
安徽农村信用社招聘然后通过带通滤波器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由解调电路进行解调,最后由输出电路进行反向放大并输出低电平;未接收到载波信号时,电路则输出高电平。
  这样就可以将断断续续的红外光信号解调成一定周期的连续方波信号,并通过单片机的串口输入单片机,由单片机处理后便可以恢复出原始数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