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拼接中信号传输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2-10-11):
从拼接市场的液晶拼接屏来看,高清视频的传输方式主要有数字、模拟、网络三种。下面就分析一下这三种传输方式:
1、数字高清信号传输方式:一般采用DVIHDMI或者HD-SDI传输,其中DVIHDMI的传输距离只有几米,不适合用于监控传输,HD-SDI虽可以传输百米左右,但对同轴电缆的要求很高,线缆的价格也非常昂贵,因此,对于系统中大规模的应用也只能望而却步。
2、模拟高清信号传输方式:一般采用YPbPr分量传输,一路高清视频信号需要三根同轴线缆同时传输,线缆使用量非常大。分量传输的距离虽然可以通过第三方设备延伸,但由于传输的是模拟信号,经远距离传输后信号有损。因此,YPbPr分量传输不适合于高清监控。
3、网络传输方式:液晶拼接大屏的网络高清信号传输,顾名思义,是通过网络传输方式传输网络高清视频信号,常采用星形架构的以太网络实现高清网络视频信号的传输。传输距离根据选用的线路不同,从百米到几十公里,与之前模拟、数字这两种方式相比,传输的造价相对较低,且性能稳定,是目前在高清监控系统中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高性价比传输方式。
  以上就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几种针对液晶拼接屏的信号传输方式。当前,液晶拼接墙的以太网带宽已经可以实现100/1000Mbps到桌面(终端设备),核心单端口万兆带宽。

网友A:
提供非常成熟的HDMI(DVI)分配器,HDMI切换器,HDMI(DVI)矩阵,HDMI网线延长器,SDI延长器,SDI分配器,HDMI光端机等系列产品方案,可以与液晶拼接屏完美结合,有需求者可以联系我:QQ:408544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