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体管电路设计60页0.47V的直流电压看不懂啊

楼主(2012-10-11):
为什么会有0.47伏的直流电压?应该是在有输入的时候产生的吧,但为什么是10ua,基极电流方向又是怎样的,搞不懂~

网友A:
LZ太懒了,图都不舍得截一下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刚刚瞄了一样。那个是假设的!!假设你10UA的电流流过47K的电阻。那么就会产生一个0.47V的电压,因为U=I*R
R=47000ohm
I=0.00001A

楼主:
4# 188585901 电流方向是从地流经47k电阻到基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不管他。你要清楚一点就是,你那个基极是要有偏压的。所以不管是从基极留到地,或者地流到基极,那么对于NPN管来说(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电流方法不都一样吗?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大或者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