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跑马灯的闷题--菜鸟入学求助

楼主(2012-10-11):
在看《51单片机工程师师怎样炼成的》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main.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uchar i = 0;
        while(1)
        {
                for(i = 0;i < 8;i++)
                {
                        P1 = (1<<i); //这句话弄不明白
                        delay_ms(100);
                }
}
*****mian.h*****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delay.c*****
#include "main.h"

void delay_ms (uint timer)
{
        uchar j = 0;
        while(timer--)
        {
                for(j = 124;j < 0;j--)
                {
                        ;
                }
        }
}
*****delay.h*****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void delay_ms (uint timer);

#endi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程序是关于一个跑马灯的实现,P1 = (1<<i)这个语句的语义不清晰。
个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为这个程序开始调试的那一刻LED是不是全部亮?为什么?

求救大虾~~~
万分感谢!
}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要看灯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
STCXXXC5X,上电后管脚是高电平...

网友B:
1<<i

就是把1左移i位,1就对应亮的那个led灯
随着i的递增就实现了跑马灯效果

从代码来看是高电平有效,所以上电时LED会全亮

网友C:
楼主的跑马灯,看以上代码应该是以高电平输出驱动的,单片机在上电的那一刻P0就是高电平,所以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