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跑马灯的闷题--菜鸟入学求助

楼主(2012-10-11):
在看《51单片机工程师师怎样炼成的》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main.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uchar i = 0;
        while(1)
        {
                for(i = 0;i < 8;i++)
                {
                        P1 = (1<<i); //这句话弄不明白
                        delay_ms(100);
                }
}
*****mian.h*****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delay.c*****
#include "main.h"

void delay_ms (uint timer)
{
        uchar j = 0;
        while(timer--)
        {
                for(j = 124;j < 0;j--)
                {
                        ;
                }
        }
}
*****delay.h*****
#ifndef _DELAY_H_
#define _DELAY_H_

void delay_ms (uint timer);

#endi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程序是关于一个跑马灯的实现,P1 = (1<<i)这个语句的语义不清晰。
个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为这个程序开始调试的那一刻LED是不是全部亮?为什么?

求救大虾~~~
万分感谢!
}

网友A:
把0x01左移i次,例如i=0的时候结果为0x01,i=1的时候,结果为0x02.

网友A:
另外提醒楼主,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这里的  “1”==0x01(0000 0001);
P1=(1<<i);就是将 0x01左移“i”位后赋值给P1.

网友B:
想想怎样才能点亮LED  IO口电平在变化  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就左移一位  不就是跑马灯了么

网友C:
这种语句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