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 struct,编译有问题。

楼主(2012-10-11):
这是在.h文件里定义的部分:
typedef struct
{
uint_8  year;
uint_8  month;
uint_8  week;
uint_8  day;
uint_8 hour;
uint_8  minute;
uint_8  second;
}TIME;
extern TIME current_time;

这是在程序里读取时间的部分:
current_time.second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0]));
current_time.minute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1]));
current_time.hour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2]));
current_time.day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3]));
current_time.month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4]));
current_time.week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5]));
current_time.year = BcdToDec(ds1302_read_time(ds1302_read_addr[6]));

编译出现问题,如图提示,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写程序不规范,是容易迷茫哈...

网友B:
BcdToDec()函数返回类型有吗?别告诉我是void BcdToDec()。

网友C:
你在某个H文件中定义了typedef struct之后,将这个H文件包含到C文件中,然后在C文件中定义TIME current_time;
然后就可以使用current_time了。。。

extern 可不能乱写。

检查以上可能后再编译看看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ye哥,3楼兄弟说的,我错了。那段函数前面加void了,有返回值的,我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