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的电路,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2-10-11):
小弟新手,抄了个电路,请大家看一下,给点意见。
电压传输方向:VLC->VM
目前的现象:VLC变化时,能传输到VM,但VLC一量稳定,VM的输出就为零了。
稳定之后,Q2的基极电位近似零,Q3导通。
由于抄的板,Q1,Q2,Q3都没法确定,丝印看不清,D2据我分析有可能是稳压管,
但整个电路好像还是分析不通,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电动机在什么地方????

网友:
D1稳压管???那请问你的Q3怎么驱动呢???要是用那微弱的反向电流驱动那Q3?
我们也不知道你VM后面挂的是什么呀。我们又怎么分析呢?

网友A:
我很怀疑是个H桥,楼主抄错了。

网友B:
H桥的话是四个管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桥应该不会两个三极管都接地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H桥应该不会两个三极管都接地的啊。
引用 网友C:

抄板抄错了就有可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是。。还是让他再把板子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一定的。也有可能六个。主要是看你怎么连接。四个是基本的。

网友D:
D1是稳压管吧,整个电路就是防止过压的保护电路,电压超过稳压管值,Q3导通,Q1Q2截止,切断输入和输出。电压低于稳压管值时,Q1导通,输入输出接通。

楼主:
大家好,我是楼主,VCL是MOS管后经电感电容整流后的电源,VM是直接接入电机驱动的供电引脚,不是H桥,H桥还是看的懂的,电路连线应该没有错,我们也确认过的,只是器件丝印实在看不清,不太确定。
这个电路实现对电机供电的开关,电机要动作的时候,就调整前面的MOS管来调节VCL,VCL有波动就可以接通VM,实现电机供电与动作,当电源稳定的时候,硬件实现电机不能动作。
大家再帮忙想想看,应该没有抄错,看能不能解释,我明天去公司再核实一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了,只要输入在变,输出就接通输入,同等电压下,输入直流的话,就会关断,但是关断很缓慢,输出慢慢下降,要10S左右输出才会降为零。
这个电路来自日本,是日本新出的产品,也不知道是不是器件特殊。

网友E:
抄错了吧,哥们

网友F:
器件都是什么型号?都测过了吗?

网友G:
D1是稳压管,再参考11L

网友D:
不过如果是过压保护,不用这么复杂,把稳压管串一个电阻,接在Q2处就差不多了,Q2Q3都可以省去。
楼主说说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功能吧,别叫人家瞎猜。

网友H:
应该是过压时关断输出,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I:
要10S左右输出才会降为零?用什么延时?

网友J:
Q3不导通的时候,Q1,Q2同时导通
电压不是加在了Q1,Q2两个管子上

网友J:
延时是通过C1,C2和VM后面的放电回路实现的

网友K:
输入直流时,Q1的C极放大的是直流信号,会对C1,C2充电,当断开输入时候,电流对输出负载放电,产生10S内输出电压慢慢下降的效果

网友K:
输入直流时,Q1的C极放大的是直流信号,会对C1,C2充电,当断开输入时候,电容对输出负载放电,产生10S内输出电压慢慢下降的效果

网友K:
输入直流时,Q1的C极放大的是直流信号,会对C1,C2充电,当断开输入时候,电容对输出负载放电,产生10S内输出电压慢慢下降的效果 。

网友L:
你分别把D1去了看看什么现象,排除是不是后面的影响。然后把Q1去了,看看各个电压到底是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M:
四个管子是H桥。

网友N:
D1是稳压管,电路是过压保护。

网友O:
Q3改为PNP管,同时c极、e极互换,就是Q3的c极接地。然后再分析看。

网友P:
要不是抄错了,Q2必是个IC;因为,当输入为12V时,Ib2=4mA,若放大倍数为100,则Ic2=Ib1=400mA(忽略10K电阻),这是无功电流。

网友Q:
这板抄的,要命!

网友R:
是不是一个串联稳压电路啊

网友S:
要10S左右输出才会降为零?用什么延时?
引用 网友I:

不错

楼主:
大家好,今天回公司仔细看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保护电路,今天把几个电的波形放一起测了一下,确实就是一个保护电路。
电路中当马达要通过芯片供电时,就把VCL电压控制在5V左右的样子,这样VM就有电,可以控制马达,当控制到位后,再把VCL升高,VM自动切断,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把马达的干扰隔离在CPU供电系统之外。
至于大家说的保护电路可以简化,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我说的那个10S才能下降,是昨天下班时分别对几个点单独测试得出的错误结论,误导大家了,不好意思啊,是前级的PWM控制引起的。

网友:
会不会是场效应管你搞成三极管了。测一下???

网友T:
我是原作者,这样看明白了吗?;P

网友U:
Q1应是MOS管

网友V:
H桥电路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你这个电路时什么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T:

这个事什么电路?说说工作原理吧

网友:
不好意思,卡了= =

网友W(2014-06-08):
这就是一个电压过高的保护电路。D1是12V稳压管。

网友W:
D1的稳压值和后面电机的最高输入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