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和CPLD无法同时工作

楼主(2012-10-11):
电路上使用了一片DSP F28335,还有一片芯片XA2c256。现在板子的问题是,每当DSP在工作的时候,CPLD就无法和赛灵思的下载器连接在一起,提示的错误是,芯片的IDCODE是全部为0.也就是无法连接。到最后我把DSP的晶振去掉了,结果CPLD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后来反复思考,DSP工作和不工作的区别就在于电路的电流差别比较大,其他的没发现啥。

网友A:
是不是共用了reset信号

网友B:
某些jtag信号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C:
能把你的较拿出来看看吗

网友D:
最好把详细电路贴出来

网友E:
FPGA和DSP的那些信号是连接的,没有细节很难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