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在元件脚上开始布线时十字光标中间的小圆圈去哪了?

楼主(2012-10-11):
如下两张图,第一张可以看见十字光标,而第二张图中的十字光标消失了,请问大家该设置哪个选项来调整?找了十来分钟都找不到相关选项:dizzy:

网友A:
你的捕获栅格的值和电气栅格的值比例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小圆圈设置出来了,可是网格线还是没设置出来

网友B:
你把栅格设置到1mil

网友B:
最右边的那个调调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是这个设置,我想,这个软件应该能设置栅格的消失或显示,只是我找不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是这个设置,我想,这个软件应该能设置栅格的消失或显示,只是我找不到...
引用 楼主:

4楼图片的最右边一个图标,下拉,里面有栅格点类型选项

按快捷键DO  可以设置可视栅格点大小

按快捷键L,可以在层显示中的右边几个图层,把栅格点那层隐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栅格点大小和类型我知道怎么设置,现在的问题是栅格消失了,我想让它能显示出来,你说的栅格点那层指的是哪层?可告诉告诉我层的名称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栅格点大小和类型我知道怎么设置,现在的问题是栅格消失了,我想让它能显示出来,你说的栅格点那层指的是哪层?可告诉告诉我层的名称吗 ...
引用 楼主:

网友C:
注意别把可视栅格点设置为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了!现在也没多余的时间去查看手册,你可帮我了了一个心结呀,哈哈
Thanks very much, b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