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ED电源电容爆浆的分析

楼主(2012-10-11):
电容爆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流大于允许的稳波电流、使用电压超出工作电压、逆向电压、频繁的充放电等。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高温。我们知道电容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耐温值,指的就是电容内部电解液的沸点。当电容的内部温度达到电解液的沸点时,电解液开始沸腾,电容内部的压力升高,当压力超过泄爆口的承受极限就发生了爆浆。所以说温度是导致电容爆浆的直接原因。电容设计使用寿命大约为2万小时,受环境温度的影响也很大。电容的使用寿命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实验证明环境温度每升高10℃,电容的寿命就会减半。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加速化学反应而使介质随时间退化失效,这样电容寿命终结。为了保证电容的稳定性,电容在插板前要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环境的测试。即使是在100℃,高品质的电容也可以工作几千个小时。同时,我们提到的电容的寿命是指电容在使用过程中,电容容量不会超过标准范围变化的10%。电容寿命指的是电容容量的问题,而不是设计寿命到达之后就发生爆浆。只是无法保证电容的设计的容量标准

网友A:
楼主分享不错,如果是漏液一般是温度高了!!!

网友B:
温度是导致电容爆浆的直接原因。楼主分享的非常不错的,我学习了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容正负极反接

网友D:
补充一点:不正常的使用情况也有可能发生电容爆浆的情况。比如热插拔电脑配件也会导致板卡局部电路电流、电压的剧烈变化,从而引发电容使用故障。

网友E:
当电容的内部温度达到电解液的沸点时,电解液开始沸腾,电容内部的压力升高,当压力超过泄爆口的承受极限就发生了爆浆。温度是最大的主因的

网友F:
短时期内,正常使用的板卡电容就发生爆浆的情况,这就是电容品质问题

网友G:
楼上各位分析真周到,各种因素都考虑到家了。专家哬!

网友H:
最终还是温度问题,只不过有很多情况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I:
温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过高温度必然会导致诸多问题的

网友J:
还有就是纹波电流过大导致的温度过高

网友K: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