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C主板故障维修技巧

楼主(2012-10-11):
1.熟悉PC主板的总线类型及I/O总线插槽中各信号排列情况,以I/O插槽中重要信号为
线索进行故障点查找是维修PC主板致命性故障的关键。
微机主板常用总线有PC/XT、PC/AT、VESA、PCI等类型,不同总线的I/O槽中信
号排列有所差别,熟悉I/O槽中重要信号是查找因总线类故障系统死机、屏幕无显示等严
重故障的前提。对死机类故障,首先区分故障原因是由I/O设备故障引起还是主板本身故
障引起。确诊故障在系统板后,可检测系统板I/O槽中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的脉冲状态初
步判断系统故障部位:若所有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均无脉冲,则可能是CPU未工作;若个
别地址总线或数据总线为恒定电平而其余位为脉冲,则是总线故障。由于CPU本身故障率
较低,因此检查CPU未工作的原因应从CPU工作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入手。CPU的基本工作
条件有三个,即系统复位信号RESET、系统时钟信号CLK、CPU就绪信号READY。以PC/AT机
为例,CPU(intel286)的29脚为RESET信号,对应于I/O槽中B02槽RESET DRV信号,在开机
时应有一个明显正脉冲;CPU的31脚为CLK信号,对应I/O槽中B20槽系统时钟SYSCLK信号
,应为TTL电平的时钟脉冲。CPU的65脚为READY信号,在开机时应为低电平或脉冲。某P
C/AT机死机,屏幕无显示故障,首先查I/O槽中B02槽RESET DRV信号恒低,说明开机复位
信号错,于是查时钟处理芯片82284-12脚,在开机时有一个正脉冲,说明82284已正确发
出了系统复位信号,跟踪复位信号传输路径向下检查,说明82284已正确发出了系统复位
信号,跟踪复位信号传输路径向下检查,发现74ALS02的5、6脚输入为正脉冲,但输出4
脚却为“不高不低”浮空电平,更换该芯片后故障排除。对总线故障检修原则是:若发
现某一位或很少几位为恒定电平,可重新开机检查这些位在开机瞬间是否为恒定电平,
若开机瞬间即为恒定电平,则是错误状态;若开机瞬间为脉冲而后变为恒定电平则应首
先检查其他信号;若发现8位甚至更多的位同时出现错误状态,则应检查CPU工作是否正
常或相应的总线驱动门的控制信号(如驱动门的方向控制信号或门的选通信号等)。
■2.I/O设备运行不正常的故障分析技巧
I/O设备的运行涉及I/O设备(如打印机、显示器、软、硬盘)本身、连接电缆、
多功能卡及主板。在通过替换法及插拔法确准故障发生在主板后,抓住主板上有关外设
重要控制信号,并对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功能有所了解情况下也是容易排除故障的。如
软盘驱动器电机转动指示灯亮但不读软盘驱动器。由于主板与软、硬盘等外设之间采用
DMA操作,DMA操作的应答过程如下(以AST386中软盘DMA为例):先由软盘驱动器发DREQ2
信号给DMA控制器(82C206),然后DMA控制器向CPU(80386)发HRQ信号,CPU结束当前总线
周期后发响应信号HLDA给DMA控制器,最后DMA控制器发DMA响应信号DACK2给软盘驱动器
,允许其数据进入系统总线。抓住DREQ2、HQR、HLDA、DACK2几个信号及传输通路可以很
快定点故障部位。另外,中断对外设运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因此,从中断控制器及中
断控制信号传输途径查找涉及中断的外设运行故障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主板控制电路较
为复杂,好在控制功能的高度集中及传输途径简化,只要抓住重要控制信号对主板故障
定位,速度比早期以分立元件为主的故障定位还要快。
■3.随机性故障维修技巧
随机性故障原因较复杂,芯片或设备用接插件方式联接系统中存在接触不良;
时序控制电路偶尔发生时序信号漂移;芯片之间的电平匹配及时序匹配不好(如某些兼容
机内存芯片读写速度不一致);电路板布线不合理或其它原因使主板上芯片引脚之间产生
电容或电感都可引起随机性故障。此类故障表现在显示内存错、内存校验错、键盘输入
死机、读写软盘、打印等操作时不固定地发生随机性故障。重点可从如下电路信号入手
:(1)系统控制电路,如ALE地址锁存信号。(2)系统内存电路:RAS、CAS行列选通信号、
ADDRSEL行列地址转换控制信号、内存数据读出驱动、内存芯片速度匹配关系。(3)系统
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芯片。(4)系统各种时钟信号SYSCLK、PCLK、DMACLK。尤其需注意内
存芯片、内存条速度匹配关系及74FXX、74LSXX、74ALSXX等芯片的区别。当然对随机性
故障发生现象较固定时,可从现象直接判断故障原因,如主机有时启动,有时不启动,
一旦启动后系统工作完全正常且长时间正常,则很可能是“电源好”信号POWER GOOD不
正常引起。
■4.其它类故障维修技巧
(1)主板被烧坏。一般是由于带电拔插系统中接插件,或电路中电源对地之间短
路而引起,此时可采用静态电阻测量法。若发现任意输入/输出脚与电源或地直接导通(
除原电路如此外)均属击穿故障;若发现两个类似的输入脚或输出脚的电阻值存在非常明
显的差别,一般来说,也是故障。注意:对主板被烧坏故障维修时不可简单更换烧坏元
件了事,而应检查与此相关的许多元件,直到短路故障消除及无故障元件时方可加电测
试。
(2)系统配置参数不正确。
此类故障一般可通过重新设置系统配置参数即可,但若配置参数不能设置或不
能保存系统配置参数时,则应从电池、CMOS RAM芯片、CMOS RAM供电电路及读写电路等
方面入手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  以前暑假搞过一段时间电脑维修   思想很简单   模块化排查   针对不同故障现象分析  找到对应模块问题   之后一般是上BGA重新加焊   基本OK     实在不行就是换模块了   呵呵   最难搞的是焊锡植球   呵呵   多多努力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资料,非常不错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