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有飘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楼主:
我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软件中做补偿,但是这样就导致 程序的可移值性差。

是否可在硬件中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在通道切换时产生的误差

网友B:
看PCB布局布线的差别了。还有地的问题

网友C:
我用24位的ADC,调理通道漂移严重

网友D:
这个本来就是比较难的问题

网友E:
有多严重是否有解决思路

网友F:
只要不太影响功能就行了,太严重的话就要 另想方案了

网友G:
我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软件中做补偿,但是这样就导致 程序的可移值性差。

是否可在硬件中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补偿整定值写是data flash中就不存在这个“可移值性差”的问题。剩下的是你如何批量而快速的整定的问题了。

网友H:
切换通道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启动转换试试

网友I:
问题具体一点,具体应用,具体接法,为什么关心这个差,20也不大吧

能软件修改的软件修改多好,怎么不方便了啊

网友J:
使用稳压管以及电容电阻抑制漂移     造成漂移的原因主要是外部电磁干扰    以及MCU内部温漂导致   使用我说的电路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J:
这会不在公司   原理图给不了你   有空我把这一块的原理图贴上来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K:
可以外加校正电路。

网友F:
估计是电磁干扰的作用,可以考虑电磁屏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