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N法整定PID中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2-10-11):
上面提到临界系数Kpcrit指的就是A点的值吗?
另外在Z-N法中强调的系统稳态是否指的是等幅振荡即AB=CD?
这2个问题困扰小弟好几天了,
请路过的老大帮个小忙释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此系数k指pid公式里的k
稳态指的是等幅振荡  不能简单的认为是AB=CD  还有考虑周期是稳定的

楼主:
2# 原野之狼 等幅振荡的话那都能理解了

老大一语胜小弟看书十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