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167D318给2810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楼主:
如果不能省掉,选用什么样的二极管?

网友A:
DSP供电不正常那肯定热啊。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我看了一下TPS767D318 的数据手册, 在图25 的应用中,  D1, D2, D3 都提供了型号, 但是功能没有明确说明. 所以是否可以取消, 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网友C:
最好还是有图为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