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求教

楼主(2012-10-11):
4~20ma的电流通过一个120的电阻从103的管教输入  然后想从DA得到一个1~2.5V的电压 但是 当我是20ma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测的才2.35左右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D 采样和数据变换比例的问题吧? 做个校正吧

网友B:
需要做个校正

网友C:
放大器幅度的波动和微小的扰动用万用表是很难测出的,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