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问题求教

楼主(2012-10-11):
SPI的时钟是否是仅由SPI-CR1寄存器中的BR[2:0]三个位来分频的?在PCLK = 72M情况下,如何通过分频得到2.4M的SPI时钟?

网友A(2013-04-20):
首先确定你的参考时钟,然后在这个参考时钟上进行分频

网友B:
大致的一个分频流程   先设置好时钟源   之后通过分频公式分频   比较简单

网友C:
是通过BR来分频的,具体配置成2.4MHZ,有必要那么精准吗?多少没什么差距吧?!

网友D:
主模式和从模式的快速通信:最大SPI速度达到18MHz.如果你APB2一定不能改的话,有时候那个你需要的SPI时钟你很难设定的刚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