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大家一般选什么?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楼主:
用哪家的LDO?

网友A:
当时做2812的时候,默认就是318啊 也是ti的

网友B:
TI给自己的DSP做了很多电源方案,你可以参考下他的网页的电源管理这个部分,可以直接找到可用方案

网友C:
ti的方案在价格上好像优势不大

网友D:
价格只是参考的一个小小的方面,特别是在高频产品中,更需要一个坚实的电源基础。

网友E: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应该挺多的吧

网友F:
3.3V。。如果是做便携式仪表的话,建议用LP3985-3.3V,压差非常小,只有几十uV。LP2985等都可以,就压差大点300mV。

网友G:
3.3V 1.8 V的LDO非常多的啊,楼主可以找利尔达的技术支持的啊

网友H:
这种芯片有很多   我们使用的是HT7533   以及HT7136    主要是合泰的产品   你可以搜一下他的资料   呵呵   这款芯片总体用下来很稳定   电压  电流都很稳定

网友H:
如果需要供电电流很大  就不建议使用这款芯片   使用LM317   可以   主要是使用两个电阻调节一下   就OK了

这款芯片驱动电流很大   呵呵

网友I:
TI有很多方案啊,楼主去查查

网友J:
TI的优势不在价格上,在性价比上

网友K:
这个各家公司的都有的,主要看你的供电电流要求达到了就可以的,价格方面,各家的相差不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