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地址映射

楼主(2012-10-11):
dsp的寄存器是如何与十六位地址进行映射的,对应设置的程序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像arm那种的 #define rGPNCON (*(volatile unsigned*)(0x7F008830))。    就是寄存器名字在程序里如何与地址对应的

网友A:
不知哎 搜搜吧

网友B:
c还是汇编

网友C:
汇编中,.mmregs定义MMR的全局符号名称,之后在代码中可以直接使用AR,ACC等;
自定义的用.set伪指令;

C语言,则使用类似lz提到的
#define AAA_REG (*(volatile unsiged *)(addr))

网友D:
楼主提到的是可以使用的呀!

大家都在用!

网友E:
en ,应该就是MMR的地址+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