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2LF1822的技术求助

楼主(2012-10-11):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高手,谁能告诉我,怎么样使用软件校准PIC12LF1822内部32K的时钟频率?谢谢各位!

网友:
寄存器
OSCTUNE

楼主:
没有真正能帮忙解决问题的。

网友A:
没有真正能帮忙解决问题的。
引用 楼主:

外部加一个基准源,写一个校准程序。
  检测外部基准源的频率,来判断自己的频率是快了还是慢了!
    再调整OSCTUNE寄存器来校准频率

网友B:
提个问不清不楚的,怎么回答?32M?32K?31K?系统时钟还是其它时钟?
一般用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OSCTUNE只能调整系统时钟,如果是TMR1用的32K则要软件调整...

网友C:
没有真正能帮忙解决问题的。
引用 楼主:
批评一下楼主。楼主的态度似乎是不想让人家帮助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是我当时没有表达清楚,抱歉!请大家多包涵!应该是单片机的内部31K的频率的校准问题。该款单片机的内部16M、500K等内部系统时钟频率在出厂时由厂家已经校准,但是31K的频率在出厂时没有校准,我们想用单片机工作在低功耗状态,所以想要得到一个经过校准的31K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C:
就是想用片内31K作为主频,又嫌他偏离31K太多,要把它调到31K附近,是这样吗?

楼主:
嗯,是的。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
LFINTOSC(31k)是不可调整的,你可以选择MFINTOSC(31.25 kHz MF)做时钟,通过改变OSCTUNE调整主频(出厂已校正过)。同样31k,LFINTOSC和MFINTOSC二者运行电流相差很多。

网友D:
使用看门狗等的31K不可调整,该振荡源为RC模式,RC震荡功耗不会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