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的外部中断5的配置

楼主(2012-10-11):
首先:我对DSP不了解,我只是跟进该工作;情况是这样:DSP的外部中断5 来捕获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传感器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持续时间20ms,  外部中断5配置的是下降沿触发;我们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中断函数在下降沿和上升沿都进入了一次中断程序。反复检查其bios配置以及程序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请教高人指点,该中断配置触发方式时还需注意什么地方?

楼主:
怎么没人过来指点指点啊,求救...跪求...

网友A:
未波器抓一下你的输入信号的波形,看一下,波形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做过的,信号很干净。今天早上重新调试可以明确确实是两个沿都触发了,我们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在下降沿来的时候进入中段,然后让传感器再输出上升沿,程序在执行完中断函数之后又跳入中断,好像它把上升沿的这个信号锁存起的,等中断完了之后又让其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