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使用问题

楼主(2012-10-11):
cc1101使用了CRC校验,请问你们还在数据帧中还加入软件CRC校验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
    利:如果硬件软件同时加入CRC16,可能出错的概率为 1/65536*1/65536
    弊:多浪费了2个字节

    高手来说说!

网友A:
CRC16的生成多项式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一定检错能力,但是两个多项式在码生成空间中的投影不是正交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检错能力。另外,软件的CRC还需要考虑CPU的开销。

楼主:
谢谢2楼!回答得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