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直流有刷电机电压、电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这是别人论文上的一个电路,图中A为直流有刷电机,单片机输入PWM,采用电压负反馈、电流补偿和PID的方式控制电机。电压采样电阻为R2(5K Ω),电流采样电阻为R7(0.1 Ω)。现在的电压为12V,我想把电压改为7.2V,电路如何计算,特别是电阻如何选取?
看过其它电路,MOS管栅极的电阻R4一般比较小,而这里用了10K Ω,不知是否有误?
我是新手,电压采样值、电流采样值、PID在单片机里怎样结合输出PWM?

网友A:
电路不变即可

网友B:
电压改为7.2V,电机还能转吗?不满足额定电压要求!
计算一下,电压采样,+12V时,AD前端会输入多少电压,不能满量程
电流采样,得查看电机参数,确定电机的启动、运行电流,I/V转换也不能满量程。

网友C:
设置一目标电压U1,即电机转速。然后采样实际电压U2。由U1和U2结合你的PID参数采用增量型PID控制电机按照你的目标电压运转。PID计算结果影响PWM值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别人的电路,他用的是额定电压12V的有刷直流电机,我用的是额定电压为7.2伏的有刷直流电机(空载时额定电流为1.2A)

网友D:
这货右部分的电路怎么那么奇怪呢?

那面是差动放大??这种差动放大输入阻抗较低,可能对R2的电压值有影响;

mos驱动那挺蛋疼,1.2A空载电流,那mos不会凉快的

网友E:
驱动电路设计的有点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