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此电路中 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10-11):
电路图如下:
此电路是参考国外的产品,但是没有弄明白此处二极管的作用?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小女子在这谢谢了-----:)

网友A:
下面分析都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果有错误,请指出。
不加二极管:
由于电感的存在,三极管由导通到关断的过程中,在电感上产生反向的电动势,能量释放需要时间,这个有可能使三极管集电极正偏,三极管无**常工作。
加二极管:
由于二极管的存在,电流不可能反向流动,从而保证三极管在任何时候(各项参数符合要求)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3楼的“由于电感的存在,三极管由导通到关断的过程中,在电感上产生反向的电动势”貌似搞反了。

网友C:
哈哈,三楼,搞反了吧。
可能是抄错了二极管接的位置,应该在电感两端。

网友D:
个人意见:这个普通的二极管的作用无非就是单向导电性呗,应该是抑制反向电流破坏原有的设计思路,三极管集电极正偏是可以的,有电流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初学者,个人见解!

网友E:
压电蜂鸣器完全不用加电感、二极管。楼主的电路奇怪,可以为蜂鸣器升压。

楼主:
谢谢大伙的回答
1 属于无源的蜂鸣器
2 不加此二极管时候,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2V,加了此二极管,其集电极电压为0V
3 针对加不同的二极管,二极管正负两端波形,如图。[

网友F:
电路奇怪

网友G:
楼主照个实物PCB图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