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不稳定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片子啊,最好把图贴出来

网友B:
提供图片,共同探讨。

网友C:
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参考电流不稳定   在参考端的电阻需要使用精度较高的电阻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是有电磁干扰问题   仔细查一查  一定要排除干扰源  比如无线模块   或者电源电路   自己仔细查一查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D:
看下你输入的电压范围的是否超出比较新片的输入范围,接着看下其他的啊

网友E(2013-08-20):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参考电流不稳定   在参考端的电阻需要使用精度较高的电阻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是有电磁 ...

我做的比较器也不稳定,学习下!

网友F:
是不是用示波器看一下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的信号,估计是有窄脉冲导致比较器输出有高有低。

网友: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G:
是不是输入电压不稳啊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来个截图吧

网友J:
查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