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地 与模拟地

楼主(2012-10-11):
数字信号地 与模拟地在pcb设计中怎么区分呢

网友A:
分两块区域,各是各的地啊,互相不要有干扰

网友B:
将它们分开   最终使用0欧姆电阻   或者磁珠将它们再连接起来   最终与大地对接   应该问题 不大   在低频电路中   最大的干扰其实是电源这一块   所以电源一定要做好   如果有难度  就买模块  价钱便宜   而且工作可靠   呵呵   个人的一点建议   在高频这一块   话题就多了   自己找找资料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各自各的地,最后O欧姆电阻相连。数字信号地布环形,模拟地布树杈状。

网友D:
数字地模拟地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接上0欧电阻或者磁珠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两个分开就可以啦,画PCb时多注意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F:
区分?设计原理图时候。。。
看你模拟信号强度,数字信号频率,尽量分开吧,接电阻共地或是电感共地,要求不高直接单点接就好了

网友G:
楼上的正解....哈哈.

网友H:
数字电,对应数字地;模拟电,对应模拟地。

网友I:
主要就是分开画,不要有交叉区域

网友J:
用个磁珠分开就可以的吧

网友K:
单来说,数字地是数字信号的对地,模拟地是模拟信号的对地。
由于数字信号一般为矩形波,带有大量的谐波。如果电路板中的
数字地与模拟地没有从接入点分开,数字信号中的谐波很容易会
干扰到模拟信号的波形。当模拟信号为高频或强电信号时,也会
影响到数字电路的正常工作。

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谁也无法保证电路板上铜箔的电阻为零,
在接入点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就是为了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
共地电阻降到最小。

★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的基本原则如下:

1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链接

(1)模拟地和数字地间串接电感一般取值多大?

一般用几uH到数十uH。
(2)用0欧电阻是最佳选择 (1)可保证直流电位相等、(2)单点接地(限制噪声)、(3)对所有频率的噪声都有衰减作用(0欧也有阻抗,而且电流路径狭窄,可以限制噪声电流通过)。
磁珠相当于带阻陷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抑制作用,如果不能预知噪点,如何选择型号,况且,噪点频率也不一定固定,故磁珠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电容不通直流,会导致压差和静电积累,摸机壳会麻手。如果把电容和磁珠并联,就是画蛇添足,因为磁珠通直,电容将失效。串联的话就显得不伦不类。
电感特性不稳定,离散分布参数不好控制,体积大。电感也是陷波,LC谐振(分布电容),对噪点有特效。
总之,关键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要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