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晶振问题

楼主(2012-10-11):
有源晶振连接管脚在pcb设计中必须要求管脚接线长度一致吗

网友A:
最好长度一样

网友B:
这个不需要   在一般电路中  并不涉及到时序问题  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需要可靠工作   需要加滤波电容   同时与MCU距离越短越好   在安装时  焊接速度要快   晶振对高温很敏感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楼上正解,我也温习下啦,谢谢楼主的议题

网友D:
没有这个说法.  与MCU距离越短越好倒是有必要的

网友E:
布局的时候考虑一下布线,也没太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