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半导体材料制作电子器件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管相对于电子管而言,具有电子管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1、可靠性高、寿命长。晶体管是用半导体制成的,可靠性高,并且平均寿命一般比电子管长 100倍到1000倍,而电子管容易老化。此外耐冲击、耐振动,不易损坏。
            2、功耗低,至少比电子管的功耗小一个数量级。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只要几节干电池就可以听半年一年,而这对于电子管收音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此外晶体管发热量小,可以显著降低电子设备的发热量,减轻电子设备散热冷却的要求。
            3、体积小,重量轻,装配密度高。晶体管体积只有电子管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其装配密度比电子管的高1~2个数量级,从而使电子设备小型化。
            4、晶体管不需预热,一开机就工作。而电子管工作前需要预热,加热灯丝以产生自由电子后才能工作。所以晶体管收音机一开机就响,而电子管收音机开机后,得等一会儿才听得到声音。
            5、适于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且易于实现装配机械化和自动化。正因晶体管的性能如此优越,晶体管诞生之后,便得到广泛应用
    摘自: 中国数字科技馆

不过现在在高端的高保真音响放大器里还在使用电子管, 因为电子管功放的音质柔和动听.
电子管功放的音质明显优于晶体管功放。晶体管功放听起来高频、中高频有偏多感觉,低频感觉偏少,晶体管功放听起来声音较硬,特别是低频声不够柔和,而高频声又显得尖刺、发燥,听起来有时感到高频段存在着交越畸变。当频率增高而音量又很大时,这些现象就更加明显。但晶体管功放的动态大、速度快,特别适宜于表现动态大一些的音乐。至于表现枪**和雷电声当然更优于电子管功放了。

网友B:
传统的真空电子管现在基本看不到了   除了一些发烧级的音响电路  可能还有   与半导体材料制作电子器件相比   在音频这一块效果很好   音色圆润   但是真空电子管主要是价格高   易坏   体积大   不便于小型化   呵呵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以前对音响有过一点兴趣   稍微看了看   现在基本丢了  呵呵

网友C:
二楼解答的比较全面,我跟着学习了

网友D:
二楼解答的非常好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E:
频率特性好,体积小,功耗小,坚固抗震。

网友F:
楼上上好厉害啊,说的不错,跟着学习下

网友G:
2楼的厉害啊,分析的很到位的,跟着熟悉下啦

网友C:
体积小,重量轻,装配密度高,便于电子设备的小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