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网友A:
485 通信 好像只能做 单工的,不能做成双工.

网友B:
终端加负载电阻没有?,距离多长? , 用双绞屏蔽线没有? 有干扰源没有?

网友C:
用示波器测测电平方式,看对不对

网友D(2013-05-29):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E:
针对RS485 通讯,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的,两设备通讯的时候,一主一从的,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