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操作问题

楼主(2012-10-11):
求教一个关于IO操作的问题

因为考虑到嵌入式开发硬件的管脚经常需要修改
现在用的是直接去操作IO,感觉每次改都要改好多地方,想用函数的方法去封装这些IO操作,到时候管脚修改只要修改函数里的IO这一个地方就好了。

想问下有没其他的方法?

网友A:
软件中的修改,应该比重新开 PCB 容易得多吧。

网友B:
有些单片机的厂家有软件包,直接调用;
有些厂家没有,需要自己写。

IO口是最简单的操作,虽然说封装起来会使用方便,但有些场合会降低代码效率。

网友C:
宏定义应该可以实现吧,对每个端口的IO管脚预先定义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