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49S 三孔晶振的辐射问题

楼主(2012-10-11):
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24MHz HC/49S 两孔的晶振放置在封装是HC/49S 三孔的PCB上,发现有辐射出506MHZ的干扰信号,在将crystal 外壳接地后,没有改善;我觉得这个干扰一定是来自crystal的,却没有找到解法。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一定是晶振辐射造成,你看看所有的时钟线走线

楼主(2013-01-19):
后来发现并不是晶体的辐射,是其他时钟信号辐射引起的。

网友B(2013-05-13):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并不是晶体的辐射,是其他时钟信号辐射引起的。

现在有没有查到是什么引起的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没有查到是什么引起的辐射?

早就解了,是TS的相关数据辐射到I2C上传到tuner这边来的,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就解了,是TS的相关数据辐射到I2C上传到tuner这边来的,谢谢关注;

数据线的干扰呀。那如何使数据线不干扰到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的干扰呀。那如何使数据线不干扰到无线?

走线时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