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款芯片

楼主(2012-10-12):
13个IO口 2路AD 3路比较器 3路PWM 8Krom工业级用在发动机上,用量大,希望价格可以比较有优势

网友A:
Freescale在工业上用比较好,找他们的代理推荐吧。有富昌电子、中电仪器等都有做

网友B:
我这里有 20PIN的 28PIN的,带A/D,带EEPROM,8KROM ,FLASH 8051核 价格两块多点,感兴趣加QQ 545671686

网友C: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n 集成单周期执行时间16×16bit硬件乘法器
n 集成8周期执行时间32 / 16 bit硬件除法器
n 集成1周期32bit硬件移位单元
n Flash ROM:16K字节
n RAM:1.5K 字节
n 工作电压:
fOSC = 400k – 33MHz,VDD = 2.7V - 5.5V
n 高频振荡器(代码选项三选一):
- 陶瓷谐振器:400k - 25MHz
- 晶体谐振器:400k - 25MHz
- 内部RC高频振荡器:33.2MHz
n 低频振荡器:内部RC低频振荡器:128KHz
n 44个CMOS双向I/O管脚
n I/O内建上拉电阻
n P2口可增强灌电流能力(代码选项可选增强或标准)
n P0/P3口可增强拉电流能力(代码选项可选增强或标准)
n 4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0/T1/T2/T3
n 三个16位带死区控制PWM通道,6路输出,并且具有故障检
测功能
n 中断源:
- 定时器0/1/2/3
- 外部中断0 - 1
- 外部中断4:8输入
- ADC
- EUART,SPI
- PWM周期和占空比中断
- 模拟比较器1/2
n 12+2 通道12位1M sps高速模数转换器(ADC),自动
触发ADC功能,16通道转换结果缓冲功能.
n 内建单输入模拟比较器器CMP1
n 内建多输入模拟施密特比较器CMP2
n 内建2个模拟放大器OP1,OP2
n 增强型UART
n 一路8bit无死区PWM3输出
n 蜂鸣音发生器
n SPI接口(主/从模式)
n 内建的低电压复位功能(代码选项)
- LVR电压1:4.1V
- LVR电压2:2.8V
n CPU机器周期:
- 1振荡周期
n 看门狗定时器(WDT)
n 内建振荡器预热计数器
n 低功耗工作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n Flash型
n 24位可读MCU随机码
n 工作环境温度-40~+105℃
n 封装:
- TQFP48 / LQFP32/ TSSOP24

zmh911@vip.qq.com

网友:
PIC16F1828,
P.Memory (Kbytes)   7 Flash
P.Memory (KWords)  4
Self-Write Flash  Yes
RAM (Bytes)  256
EEPROM (Bytes)  256
DMA Ram
Auxiliary/Boot Flash
I/O Pins  18
Max CPU Speed  32 MHz (8 MIPS)
Internal OSC  32 MHz, 32 kHz
Code Guard™ Security
System Mgmt Features  BOR, LVD, WDT, nanoWatt-[Low Sleep, Fast Wake, XLP, Pwr Modes]
Analog Peripherals  2-Comparators w/SR-Latch, Bandgap - Yes, OpAmp, ShuntReg; 1A/D, 12x10-bit @ 100ksps
Digital Comm. Peripherals  1-A/E/USART, 1-MSSP(SPI/I2C)
Connectivity  LIN
Capture/Compare PWM Peripherals  2-CCP, 2-ECCP, 10-bitPWM
Digital Timers  4x8-bit, 1x16-bit
Application Peripherals  4-MtrCtrl. PWM, No, EBI-No
Debug/Development Features  ICSP, ICDdebug - Integrated
Package (Pins)  PDIP, QFN, SOIC, SSOP (20)
Operating Voltage  (1.8V-5.5V)
Temperature Ranges  (-40 to +125)

该型号含税在4.5*币以内

网友D(2013-08-13):
STM8 白菜价啊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