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采样的时候出现尖峰

楼主(2012-10-12):
今天调试 ADC 的时候发现在采样的时候会有尖峰出现。通道用的是 PA1。电路上 ADC 外面接的是 LM324 的跟随器。没有其他的了。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如图:
纵坐标每个格是20mV,横坐标每个格是2us。(只有模拟示波器,手机拍的也不是很清楚,见谅……)

给 PA1 加了 105 的去耦电容,尖峰就没有了,效果如图:

剩下的波形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噪声,与 MCU 无关。

在最高采样率的配置下,采集出的电压值明显偏高,怀疑是前一个尖峰引起的震荡还没有消失,下一次采样就开始了。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以及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LZ用的是哪款STM32芯片?

楼主:
啊,忘了说了,用的是 STM32F103VET6……

网友A:
STM32F103VE 按理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记得 直接用10k电位器对Vdda 进行分压,就接到STM32F103的ADC,测量结果还是挺不错的。
建议LZ用类似的方法试试,如果嫌10k(采样时间较长)太大,可以换成1k的。

网友B:
硬件的纹波是不是太大了,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交流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