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模块延时后发送数据的脉宽改变

楼主(2012-10-12):
现有个项目用到433无线模块,在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单片机写好程序串口不停的发送数据(前一个发完,立马就发送后一个)这样通信起来没问题,但是如果我在发送完成后加了延时函数,那么我发送的数据就会失真(如果通信波特率是9600,不延时发送出去的数据高电平时间是108us,低电平也是108us正常,但是如果我在程序中加了延时函数,那么如果高电平和低电平连在一起的地方高电平只有80us左右,低电平136us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同志知道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与时间函数不匹配   信号失真问题以前遇到过   软件这一块  主要考虑波特率匹配问题   如果你得还不行  将波特率降低  再看看   呵呵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这个跟模块的设计有关,估计楼主用的是最便宜的那种。

楼主:
波特率降低了,那么他的脉宽失真在串口的失真范围内,串口能收到数据我知道的,我只是奇怪这模块怎么会这样,看了一下原理图想不通。这模块确实是非常便宜的。想问一下除了降低波特率还有啥办法没?

网友B:
廉价超再生式模块都这样,原理决定的,波特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网友C:
搂住用的神马模块,发上来大家讨论讨论把

楼主:
就是超再生的433接收和发送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