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32f205有无等长布线的要求?

楼主(2012-10-12):
香主,
     FPGA并行访问STM32F205的FSMC,频率至少要求50M,可能的话是100M,那么数据线、地址线以及控制线是否需要等长考虑?是否每条线上都需要串上匹配电阻?
谢谢!

网友A:
FPGA并行访问STM32F205的FSMC,频率100M 肯定做不到。

FPGA并行访问STM32F205的FSMC,频率要求50M,有希望做到,如果PCB布线比较长(比如超过10厘米),最好进行等长设计,能串上匹配电阻 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