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走线与普通走线哪种效果更好一些?有图!

楼主(2012-10-12):
上面两种图显示的走线,哪一种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A:
呵呵,第一听到艺术走线这词。
http://www.**/blog/u/2009-07/251744_1247567826.pdf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an/an224_CN.pdf
在一般电路中,没有必要“艺术走线”, 只有在高频电路等对信号阻抗等参数有要求时才会这么做。

楼主:
T叔什么意思?

网友B:
哈哈,并列第一也不懂,下面那个小园板才叫艺术,没事干画点花玩玩.

楼主:
并列第一?噢!谢谢!

网友:
还是普通走线看的舒服点。

网友C:
2B走线会是什么样?

网友D:
支持普通走线,艺术不懂。

网友E:
普通走线就行。万不得已才用艺术走线。我画过,怎么看怎么难看。

网友F:
当然普通走线。所谓的艺术走线,维护搞死人。 只有高速、关键信号线才走艺术线

网友G:
艺术走线是否就是蛇形走线   希望楼主回答一下   如果是蛇形走线   那主要是在时序要求较高的电路中用得比较多   呵呵

网友A:
艺术走线是否就是蛇形走线   希望楼主回答一下   如果是蛇形走线   那主要是在时序要求较高的电路中用得比较多   呵呵
引用 网友G:

不是。”艺术走线“是在高速(》5GHz)时采用的。使线路的阻抗不会在线的拐弯处发生突变,引起反射。

蛇形走线一般上了600MHz的数字总线我觉得就要考虑了。是为了解决因为实际布线的长度不同,导致关键信号(如时钟和个别控制信号)传输到不同器件上的时间不一样,导致器件不同步。

网友H:
支持普通走线

网友I:
楼主列举的曲线转弯可不能叫什么“艺术”,这是PCB设计的常规。
曲线转弯的好处是有利于高频EMC特性,可以降低信号的反射,缺点是布线的工作量较大,如果线路的工作频率不高,那么折线就可以了,高频、高速电路中则需要曲线布线。
曲线布线也叫蛇形布线、蛇形走线,再说一遍,没有艺术走线一说,老t在2楼的举例可以说是,但那个不是为了电气特性,而是纯粹为了美观,不列入正规的PCB设计规范中。

网友J:
一个技术人员,还是不要胡乱创造词汇,语言是用来交流的,而不是拿用来臭显摆的。

网友K:
500Mhz一下用45度线即可

网友L:
艺术走线好。支持。希望有合适的工具把普通走线直接转化为艺术走线。

网友M:
功能第一,艺术第二啊

网友N(2012-12-03):
你也要考虑工厂的加工问题啊

走线形式跟加工无关。

网友O:
这个挺好玩的  布线的时候SHIFT+SPACE(D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