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混音电路的2个问题

楼主(2012-10-12):
利用加法电路搭了一个混音电路。发现两个问题:
1.输出接功放后,功放发热厉害。
2.输出信号有噪声,音箱有噪音。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先将输入对地短路,测量噪声情况。

楼主:
如果输入对地短路说明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源干扰?谢谢

网友B:
处理音频,电源的噪声影响比较大,注意电源的噪声处理。
另外建议VDD/2的参考电压用一个OP做跟随和低通滤波来实现,TL072自身的噪声水平也比较低,如果成本可以接受,可以上性能更高的TLV722/SGM722,噪声更低。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问功放接这个混音电路为啥发热厉害呢?是不是信号中有直流成分?

网友B:
直流成分已经被C116隔掉了,功放发热,首先看下隔直后的信号幅值多大,看是否在功放输入范围内,然后看看功放的指标,是否输出功率过大导致。

网友C:
顶LS,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