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对于x86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2-10-12):
使用x86很长时间了,最早接触计算机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从最早的80286一直到现在,操作系统也从dos到win7,最大的一点感触是技术发展较快,
另外学习、工作要找对方向。举个例子,现在很少有人使用delphi语言,可在96年那个时候,风头可是盖过VisualC。现在的borland公司也已销声匿迹,不知被谁收购了。做x86芯片公司的也很多,除了熟悉的intel和amd,
早期是IBM、cyrix、nationa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现在可能也只有台湾的威盛在做。所以要用x86芯片,也要选对厂家。
    目前x86比较难以使用的是封闭的专利架构和芯片购买渠道。专利只掌握在intel和amd手里,威盛是曲线救自己,芯片购买非常难,除非你做电脑,否则intel根本就不理睬,技术支持、芯片的生存周期都很短,这也是技术发展快的弊端。所以使用x86,一般是购买配套好的主板,很少有能把x86单做一个普通的单片机芯片开发。
    另外是x86的功耗,在公司的时候,选择x86架构,是因为上面可以跑windows系统,界面容易开发且统一,但功耗成了最大问题。一个主板的功耗,没有个20W下不来,在嵌入式或者工业控制领域有很多的局限。
     如果x86功耗低,且资料向arm一样开放,我觉得它的前景非常好,毕竟现在的生态系统都是以wintel为中心,可是intel会放下自己的身段么?大家使用x86主要又是用在哪个方向?

网友A:
回复 楼主:

1、功耗问题:我们现在做的x86主板整板功耗1~4w,所以这问题早已不是问题
2、资源开放问题:X86所有资源本来就是标准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3、intel身段问题:其实intel因为停产低端芯片、支持xscale等错误决策造就了ARM,他们已经很后悔了(当时和AMD打得不亦乐乎),他也很想做低端芯片,问题是低端芯片按照intel的规模是不赚钱的。
4、芯片购买问题:我们卖的X86芯片至少都可以保证10年供货的

所以你担心的问题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有这么多这么好的X86芯片,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lntel、AMD以及其他公司的低端芯片介绍给大家。

网友B:
x86还有台湾的金丽科及瞻营全电子供应低功耗的SOC

网友C:
:)偶感觉工控客户采用X86架构的多一些。 其他的象服务器采用POWER PC 架构的多一些,消费电子采用ARM架构的多一些。 :)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同样频率(性能)的功耗呢?还有价格?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同样频率(性能)的功耗呢?还有价格?
引用 网友D:

1、频率并不代表性能,如果同样性能情况下功耗仅仅和制程+面积相关,因此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我们应该关心一个应用它需要多高性能和功耗,然后再去选择芯片。
2、价格方面一般嵌入式X86芯片价格范围在4~30美金范围,30~60美金的也有,ARM也差不多,同样影响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批量。
3、嵌入式应用方面必须要考虑可靠性和长期供货问题。

楼主:
1、功耗问题:我们现在做的x86主板整板功耗1~4w,所以这问题早已不是问题
    如果功耗做到3W以内,确实很有竞争力
2、资源开放问题:X86所有资源本来就是标准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标准和开放是两个问题,标准东西不意味着非常开放,譬如bios的开发,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又有几个公司可有?
3、intel身段问题:
     低端芯片按照intel的规模是不赚钱的。感觉不赚钱不太可能的,只是利润率高低问题,对于Intel,     低利润率不屑一顾,所以不愿涉足低端芯片开发
4、芯片购买问题:我们卖的X86芯片至少都可以保证10年供货的
     这个如何保证?不是靠一句话能保证的。说句题外话,现在竞争激烈,合并的事情常有,最极端的,自身公司都难保证,如何能给客户保证?
另外,很多时候提起x86芯片,很多都关联到主板,为何不能将x86当做一个单片机芯片来开发?这种开发难度相对于arm有多高?资料是否比较齐全?     楼主能不能提供以下一下x86芯片购买的渠道?

网友A:
回复 楼主:

2、BIOS资源其实都是开放的,问题在于这东西实在太复杂了,我会在后面开一个专门的话题来介绍,我自己也写过一套BIOS,现在还是购买商用BIOS了,因为为了几块钱浪费经理实在是不划算啊,当初IBM最简单的BIOS源代码就是公开的啊,谁喜欢我可以送给他,问题是谁有耐心看懂呢???
3、INTEL公司的规模决定了他做小批量市场一定不赚钱,开一颗芯片随随便便就要上千万元,批量小了开发费都赚不回来,别说赚钱了。还有服务费用。
4、芯片购买的长期承诺,你要看一个公司10年前的产品是不是还在**供货,就可以推断他10年后说话还算不算数,如果这样都不行,那怎么办?难道指天画地赌咒发誓就有用吗???关于X86芯片购买的渠道,你可以上网站看,INTEL、AMD、VIA、RDC是目前主要提供X86芯片的厂商,具体的联系方式我会发短消息给你。

网友E:
x86还有台湾的金丽科及瞻营全电子供应低功耗的SOC
引用 网友B:

这2家我也知道,之前我们公司还用过RDc的ic做路由器,那时才150Mhz,现在的好像到1G了吧

网友B:
RDC目前CPU到1G了,10年供货保证是基本款,十几年来从未停止供货任何一款芯片。
INTEL接下来主力看来会放在server and mobile,嵌入应用需太多服务人力,intel不会花太多资源支援较小厂商。

网友F(2012-11-16):
x86还有台湾的金丽科及瞻营全电子供应低功耗的SOC
引用 网友B:
用x86内核的公司应该不少吧,pixelwork的处理器也有用x86的内核

网友G(2013-11-17):
2楼能否准确提供一些低功耗,100M左右的芯片,供货渠道,特别是开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