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编译时碰到的一个问题(单片机是18f67j10)

楼主(2012-10-12):
typedef
enum {

MDIN_HOST_DATA_NONE = 0,
// host data map mode 0
#if
defined(SYSTEM_USE_MDIN380)

MDIN_HOST_DATA_MAP0 = 0,
// host data map mode 0

MDIN_HOST_DATA_MAP1 = 1,
// host data map mode 1

MDIN_HOST_DATA_MAP2 = 2,
// host data map mode 2

MDIN_HOST_DATA_MAP3 = 3
// host data map mode 3
#endif
}   MDIN_HOST_DATA_MAP_t;           //语法错误Error: syntax error

当我将大括号移上去的时候,如下
typedef
enum {

MDIN_HOST_DATA_NONE = 0,
// host data map mode 0
#if
defined(SYSTEM_USE_MDIN380)

MDIN_HOST_DATA_MAP0 = 0,
// host data map mode 0

MDIN_HOST_DATA_MAP1 = 1,
// host data map mode 1

MDIN_HOST_DATA_MAP2 = 2,
// host data map mode 2

MDIN_HOST_DATA_MAP3 = 3
// host data map mode 3
#endif       }   MDIN_HOST_DATA_MAP_t;
//问题变成了Error [1020] unexpected input following '#endif'

这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啊

网友A(2013-04-19):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请说说!

网友B(2013-08-15):
请问下楼主,你这个例程中提到SYSTEM_USE_MDIN380,这是控制MDIN380的部分程序吗?我最近也在调试MDIN380,遇到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B:
MDIN380如何进入test模式?只需要配置Test Pattern Registers那3个寄存器吗?datasheet里面没详细说测试模式需要哪些配置流程。一头雾水。

网友C(2013-11-22):
配置Test Pattern Registers,我正在做使用380的项目
上海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