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电流恒流源

楼主(2012-10-12):
各位老师,
近来一个电路里面要用到一个1~3mA恒流源,功能类似JFET连接成的恒流源,要求输入和输出端能承受的电压差低,可低至1V多点,做好不要超过2V,成本越低越好。
  开始考虑用JFET,但购买困难,且好像防静电特差,可靠性不好,成本也不低,一个好像要一块多。(我也没使用过,听别人讲的)
   求高手推荐电路,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降太大,基准都有2.5V。看了看432的资料,做成横流源电路较繁琐,还需加三极管,低至1mA电流能不能做到还没仔细看,压降也不低。
  多谢!

楼主:
貌似恒流二极管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恒流二极管需要的压降更大

网友B:
可以参考IC里的,两个三极管,两个电阻。。LZ没给出温度和稳定度要求,这个电路就很好,可以到1V。

网友C:
TL432,基准电压好像是1.25V。

网友D:
LZ没有说明是否可调,用什么调节。 调节环节是用多圈电位器还是数字电位器,或者微调。
另外,电压差是指哪里,是总的电压差还是控制环节的电压差,电路上还有另外的可用资源吗?比方+/-5V电源等有吗?说明确一些。
既然要低成本,那就尽量利用板子上现成的资料降低额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