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摄像头信号增强

楼主(2012-10-12):
求助!!数字的安防摄像头由于传输距离比较远,信号衰减比较大,不想用光纤传输,有什么办法把信号增强呢?

网友A:
有多远呢?10m?20m?有4种办法:
1. 加类似中继器的东西,在中间将信号接收,还原后再次发送;
2. 用差分方式发送信号;
3. 将信号放大了再发送;
4. 无线方式发送;

网友B:
2楼给的方式很全面了,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用高速运放做个跟随器就差不多了,高速运放比如AD8052、SGM8052驱动能力都有100mA的样子。

楼主(2012-12-12):
谢谢,距离是300米哦

网友C:
增加一级驱动,然后用较好的线材即可。

网友D(2013-03-15):
国标几十米都不用放大信号的。几百米的话有信号放大器,还有那种有源跟无源的(一般现在很少用)

网友E:
有卖的,40-50元,视频放大器。把视频信号放大到20伏左右,传输到终端在衰减到1V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