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字库有无“数”这个字

楼主(2012-10-12):
有经常使用ST7920系列12864液晶屏的高手,是否也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A:
字库和液晶屏没有关系,找个字库软件,或电脑上标准的汉字库。
楼主看看这篇**:http://www.zlgmcu.com/philips/yingrong/wangyou/hanziku_qdhy.pdf

网友B:
不是分为带字库跟不带字库的麽

网友A:
如果只是想显示有限的几个字或字符,那么直接使用字模软件生成就可,如果字数很多,就用字库吧

网友C:
那是当然有这个字的,液晶一般带的都是2级字库,常见字想都不用想,肯定有。但是要先确定你的液晶带字库。

楼主:
字库里没有的字我可以用字模软件生成,但相对占内存。另外我想向各位高手确认一下,这系列的屏字库里是否真的没有这个字。

网友D:
有这个字,只不过用KEIL编译生成的汉字码和LCD内部的编码不同,所以显示不了...

楼主:
是的,我就是用KEIL编译,写到单片机里换了许多屏怎么也显示不出来。另外有没有办法能使KEIL编译出正确的代码呢?

网友D:
可以用TKS试试...

网友C:
字库里没有的字我可以用字模软件生成,但相对占内存。另外我想向各位高手确认一下,这系列的屏字库里是否真的没有这个字。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斑竹给你担保有这个字,除非你的液晶太歪了,字库有错。

网友E:
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F:
刚才实测一下有“数”这个字体,不能显示的原因应该是软件0xfd的BUG,我以前是“三”显示不了,,用晓奇软件**一下就好了,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G:
我上次用12864的液晶显示“一。。。。十”,出了“一”和“二”显示正常,其他都是乱码。等哈去试看看

网友H:
论坛搜keil 0xfd

楼主:
现在我还发现用KEIL编译,还有很多常用的字在12864上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C:
现在我还发现用KEIL编译,还有很多常用的字在12864上都显示不出来。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编译的问题,你直接写HEX数据的GBK码就不会出问题了,因为毕竟字不多。

楼主:
HEX数据的GBK码,怎么写呢?

网友C:
在网上搜一下GBK查看,比如这里

http://bm.kdd.cc/index.asp

例如要写“啊”,就写成0xB0 0xA1

网友I:
支持楼上,一般做菜单界面也没几个字,我都是通过GBK查编码在写进,不用编译器生成的方式

楼主:
能具体一点用GBK码怎么写进去吗,我用的的7820控制芯片的12864屏,谢谢!

网友J:
写数据就OK了
没什么难的吧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没理解到Keil界面里看到的汉字是如何变成液晶上显示的汉字的,其实接口上传输的是GBK码,楼主搜下汉字GBK编码看看。

楼主:
我知道BGK码,但在C程序中怎么写GBK码发送到液晶屏呢?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K:
给KEIL软件打个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K:
——————————————————————
KEIL的0xfd 汉字有关BUG,及解决原理(手动解决方案):

1.如果用的是C语言.用十六进制编辑软件如HexEdit打开c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c51.exe位置:Keil安装目录/keil/c51/bin/c51.exe

2.如果用的汇编,用十六进制编辑软件如HexEdit打开工A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网友L:
好像这是keil很早就有的BUG了,内码含有"FD"的汉字(“数”的内码就是0xCAFD)都会有问题。

网友M(2013-12-01):
哪里有补丁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