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监控100km的新型电子围栏,必将极大冲击电子围栏市场!

楼主(2012-10-12):
1,100km以内只需一个主机,且安装在室内
2,室外无任何电子设备,省去防雨箱
3,室外无电源线和网线,省去PVC管、电源线、网线
4,室外只需拉4~12根不锈钢丝
5,对搭线、短路、断线、拽线,均能准确报警和定位
6,不怕冷,不怕热 ,能长期工作于-50~+50度环境
7,不怕风、雨、雪,不会腐烂、霉烂,
8,不怕雷电,省去避雷器和接地桩
8,不可能误报警
9,施工、调试简单
10,免维护、超长寿命
11,无高压
12,报警响应速度快
13,成本低廉
比现有任何电子围栏都更实用、更令人放心。
有7个专利池保护,更体现了现有电子围栏产品所无法具有的价值。
样机已成功,寻合作人,
dmsmtm@126.com

网友A:
以前10km, 我不说话. 现在到100km, 我想了解一下: 假如下雨了, 如何保证绝缘子漏电的影响?

楼主:
本来能跳2米高,先说能跳1米高,是不想过早露底。请大蚂蚁不要刨根,原因大家都明白,恳请大蚂蚁见谅!

楼主:
电子围栏(又名周界报警)市场:

自2000年起,我国防盗报警行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产品销售额以年均30~60%的增幅高速攀升,2009年销售额达150亿元,其中周界防入侵报警产品约占50%左右,年销售额约为75亿元。由于社会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的驱动,2010年周界防入侵报警产品销售额将比2009年增长50%以上,超过100亿元。
来自“慧聪网”

网友A:
本来能跳2米高,先说能跳1米高,是不想过早露底。请大蚂蚁不要刨根,原因大家都明白,恳请大蚂蚁见谅!
引用 楼主:

:handshake

网友B:
以前10km, 我不说话. 现在到100km, 我想了解一下: 假如下雨了, 如何保证绝缘子漏电的影响?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高压吗?所以不怕漏电。

应该是高频信号探测,下雨和人接近碰触,检测到的触发频率、强度等都是不同的。。

猜的。。呵。。

楼主:
7个专利构成专利池。

楼主:
合作方式考虑中

楼主:
高压脉冲围栏的致命缺点:
1,将高压回路旁路,不会报警
2,雨雪天漏电误报警
3,戴绝缘手套和穿绝缘鞋翻越,不会报警
4,室外需分段安装高压脉冲主机,长距离围栏需要多台室外主机
5,室外电子设备怕冷、怕热
6,雨雪会使电子设备腐烂、霉烂
7,室外需拉电源线和网线(会腐烂和霉烂)
8,室外电子设备怕雷电
9,学校和易燃易爆场所禁止用
10,盲人、精神病人、智障人、文盲、小孩、心脏病人无意识触摸,会产生民事纠纷
11,由于室外安装电子设备,寿命很短,维护成本很高
12,由于需要多台室外主机和室外电源线和室外网线,投资成本高,施工成本高

                                 张力围栏的致命缺点:
1,长距离围栏需要分段安装多台室外主机
2,室外电子设备怕冷、怕热
3,雨雪会使电子设备腐烂、霉烂
4,室外需拉电源线和网线(会腐烂和霉烂)
5,室外电子设备怕雷电
6,由于室外安装电子设备,寿命很短,维护成本很高
7,由于需要多台室外主机和室外电源线和室外网线,投资成本高,施工成本高

                                 震动电缆、震动光缆围栏的致命缺点:
1,长距离围栏需要分段安装多台室外主机
2,室外电子设备怕冷、怕热
3,雨雪会使电子设备腐烂、霉烂
4,室外需拉电源线和网线(会腐烂和霉烂)
5,室外电子设备怕雷电
6,风、雨、雪、动物攀爬、环境震动会误报警
7,由于室外安装电子设备,寿命很短,维护成本很高
8,由于需要多台室外主机和室外电源线和室外网线,投资成本高,施工成本高

                                 泄露感应电缆围栏的致命缺点:
1,长距离围栏需要分段安装多台室外主机
2,室外电子设备怕冷、怕热
3,雨雪会使电子设备腐烂、霉烂
4,室外需拉电源线和网线(会腐烂和霉烂)
5,室外电子设备怕雷电
6,风、雨、雪、动物会误报警
7,由于室外安装电子设备,寿命很短,维护成本很高
8,由于需要多台室外主机和室外电源线和室外网线,投资成本高,施工成本高

楼主:
如果您是安防行业工程商:你找到了性能最优、价格最低、施工最简单、免维护的电子围栏产品;
如果您是安防行业供应商:您找到了制造最简单、成本最低廉、利润最丰厚的电子围栏产品;
如果您是想创业的人:您找到了产品开发投资很少、生产设备投资极少、生产场地很小、市场规模不小、
                             市场推广简单、具有市场垄断特征、利润丰厚、见效快的极好产品。

联系:dmsmtm@126.com

楼主:
学校、住宅小区、发电厂、变电站、工矿企业、物资仓库、物流jidi、动植物jidi、水厂、水产和养殖jidi、机场、交通枢纽、铁路线、军事设施、监狱和看守所、别墅、重点文物场所、公园娱乐场所,等等。用途很广。

上网搜:电子围栏,或周界报警

楼主:
初步合作方案:
专利实施许可,专利被许可人须购买专利权和交年费。
专利被许可人限定区域(生产、销售、使用),根据费用大小确定区域大小、重要性、许可期时间。
地区粗分:粤桂闽琼港澳,江浙沪台-境外,京津冀,东三省,鲁豫皖,湘鄂赣,云贵川藏,陕晋蒙宁新甘青。
产品商标由专利人标志+被许可人标志组成,产品名称统一,型号各自规定。
统一参展,展费统一,展费自理。
专利人监督产品质量和施工质量及售后服务,同时考核业绩,不合格指标超标,依次给予警告、处罚(提高年费)、取消被许可权。

网友C:
楼主的产品是否已经成熟?有没成功的安装范例工程?
“风吹草地”或小鸟停靠在100KM长度的钢丝上,是否会“误报”?

另外,现在的监控领域,似乎是“网络摄像头或硬盘DVR”占绝大市场比例,因为他们可以“视频记录”,可作为法律证据使用。。。

网友D:
最简单的示意原理,可以实现lz的功能。触碰开关其实就是每隔一段距离,钢丝的固定点。一定力拉动,引起开合,引起主机测得的电阻,以及电压电流不同和变化,知道作用力的点。其他功能可一一实现。
只要一台主机。
不知道跟lz的想法是否有类似之处?
[local]电子围栏示意图[/lo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