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X86历史与现实

楼主(2012-10-12):
怀着对INTEL的尊敬,实际上不止INTEL,IBM、还有仙童、NS、微软、AD、TI。。。。。或者说对美国的尊敬。除了4004,INTEL的多数处理器我都用过。
      INTEL从4004到8080、8085也就是大家熟悉的Z80一类的处理器鼻祖。寻址空间是64KB,通过分页也可以访问更大的存储空间。64KB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容留一个操作系统。
      随后就是划时代的8086,16位指令集,其最大的改进就是可寻址1MB的内存,当然指令集也加入了更复杂的寻址方式。此时有2个操作系统配套CP/M86和DOS。所有指令集兼容8086的处理器都属于X86系列CPU。为了降低主板成本出现了8088,当然还有兼容的NEC的V20、V40等处理器。8088和IBM+DOS造成了PC的普及。
     80286诞生了保护模式,不过昙花一现。
     然后划时代的80386出现了,时钟2分频,完整的32位指令集和保护模式意味着大型操作系统和应用出现了可能,紧跟着80486把浮点处理器集成,并实现了不分频的时钟,然后就是486DX4实现了4倍频,WIN95开始让计算机平民化。这个时期AMD、TI、NS、CIRIX都生产兼容处理器甚至比INTEL卖的还好。
    从586开始INTEL把CPU改名为奔腾,以便进行专利保护,586实现了单周期2条指令的执行,同时引进了第一套SIMD定点指令集MMX。此时WIN98大行其道。当然AMD的K6、K6-2也不示弱,引入了3D-NOW浮点指令集
    然后就是PII、PIII、P4当然还有迅驰等笔记本处理器和低价格阉割的赛扬处理器,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引入了超长流水线和并行执行、超线程等极其复杂的调度策略,导致这个时期的功率飙升,主频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AMD的毒龙、速龙等这时候也有不错的表现。WINXP成为主流操作系统。
    多核开始登场了,酷睿处理器流行于世。AMD则提出了APU,用图形处理器做通用计算,当然微软也改进了DX,增加了计算接口。
    与此同时ATOM给我们带来了昙花一现的上网本。

楼主:
关于嵌入式处理器

4004应该算一个,可惜没用过,用来做计算器的,你手上的计算器很多都是4位处理器做的。
      8080、8085、Z80、Z180,摩托罗拉也有做过,其实还是很流行的。
      还有大名鼎鼎的8031、8051,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
      8098、80c196已经没人用了。
      上面这些都不是X86系列,但是考虑到INTEL的伟大贡献,不得不提。
      X86系列的有80186、386EX还有AMD的ELAN系列,还有杨志的6117,ST的STPC,矽统的SIS550,这么多好的产品,全都停产了。
      还有GX1、GX2也停产了。
      现存的嵌入式X86处理器主要是ATOM、LX800(这个肯定也要定产,因为配套的内存早就停产了)、APU、EDEN。
      说起来很可笑,其实ATOM是586的架构,轮回啊,INTEL终于认识到嵌入式市场可靠性比速度重要。我个人认为586架构是INTEL最经典的架构,单周期2条指令很好地实现了性能和功耗的优化。
      最新的有凌动Z2760,据说不错,拭目以待。AMD据说也有新产品出来。都是用来做平板电脑的。
      以上都这些都是处于嵌入式X86处理器的中高端,其实中低端芯片也有我们在做从186、386、486、586都有。
     应该说嵌入式X86处理器完全覆盖了从ARM7、ARM9、ARM11、A8、A9的范围。

楼主:
嵌入式应用

嵌入式方面X86已经覆盖了从ARM9以上的所有应用,只是在移动市场属于刚刚起步,X86手机目前做的还不好,似乎联想的X86手机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做了。但是X86平板未来前途无限,包括微软也在大力推进,毕竟很多人不想出门背着太多电脑啊。
至于工控方面则是X86的传统强项,前些年因为低端X86芯片停产造成不少客户转向了ARM,但是现在X86芯片已经没有问题了,再加上X86在标准平台上的传统优势,兼容所有操作系统,硬件扩充很便宜(毕竟任何一个芯片做工控肯定是要扩充一些功能的,不可能正好合适)开发起来会简单很多。至于可靠性方面就更没有疑问了,低端的X86处理器都是专门为工控应用设计的,并非消费品用途。
至于ARM7以下的应用,目前单芯片的COTEX-M3等风头正劲,价格已经达到了1~3美金,对X86来说已无可挽回,没意义了。更低的还有51系列,最低的还有4位机掩模MCU。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X86嵌入式应用基本上涵盖了从ARM9、ARM11、A8、A9多核这些性能范畴,从INTEL来说就是ATOM多核以下的市场。
我对此类嵌入式应用有个定义,就是说功耗10瓦属于高端,5瓦为中端,1瓦为低端。

楼主:
关于X86指令集

实际上X86指令集在8080时代就已经有雏形了,只不过8位架构因为内存限制,寻址模式不够丰富,寄存器也较少,到了8086的16位架构,增加了寄存器和寻址模式,其主要特点是:
1、2个操作数
2、寄存器操作多数可以单字节实现
3、基本上每条指令都是可以直接操作内存
4、复杂指令使用微码实现:CISC
    当初因为存储器昂贵,像4164芯片都是巴统控制的战略物资,那个时代的掩模ROM大量使用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指令短小可以大幅度降低系统造价,实际上ARM也有16位的短小指令来节约宝贵的片内flash。
    后来32位体系的时候,为了兼容过去的16位指令,增加了保护模式控制位,以及指令地址前缀,来无缝切换2种模式,这个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制程还不够先进,如果完全重新搞一套,那么译码器面积就会很大,不过呢风水轮流转啊,现在制程很先进了,CISC指令集的先天缺陷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这点面积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你可以看到SIMD指令大行其道,INTEL不断增加新的指令集,反正沙子很便宜啊。打个比方说,挖一吨沙子和一公斤沙子成本都差不多。SIMD指令集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替代传统的DSP,比如数学计算、图像音频压缩解压,当然INTEL和微软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这些我以后会单独介绍。
   先进的制程就是好啊,以前每条复杂指令必须拆分成精简的微码才能执行,每条微码一个周期,那么复杂指令集除了节约存储器以外,相对于RISC并无速度优势,甚至速度更慢。先进的制程下,很多复杂指令都用硬布线实现了,也就是说单周期执行,着时候所谓复杂指令和精简指令的界限开始模糊了。甚至于相同主频下CISC的速度会高过RISC。

网友A:
我想知道,x86未来在嵌入式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应用,或作为。

网友B:
学习下
顺便百度下x86http://baike.baidu.com/view/339142.htm
其实百科的解释已经很详细了,LZ的点评很精彩(其实我是看不太懂得,只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P)

楼主:
我想知道,x86未来在嵌入式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应用,或作为。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方面X86已经覆盖了从ARM9以上的所有应用,只是在移动市场属于刚刚起步,X86手机目前做的还不好,似乎联想的X86手机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做了。但是X86平板未来前途无限,包括微软也在大力推进,毕竟很多人不想出门背着太多电脑啊。
    至于工控方面则是X86的传统强项,前些年因为低端X86芯片停产造成不少客户转向了ARM,但是现在X86芯片已经没有问题了,再加上X86在标准平台上的传统优势,兼容所有操作系统,硬件扩充很便宜(毕竟任何一个芯片做工控肯定是要扩充一些功能的,不可能正好合适)开发起来会简单很多。至于可靠性方面就更没有疑问了,低端的X86处理器都是专门为工控应用设计的,并非消费品用途。
    至于ARM7以下的应用,目前单芯片的COTEX-M3等风头正劲,价格已经达到了1~3美金,对X86来说已无可挽回,没意义了。更低的还有51系列,最低的还有4位机掩模MCU。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X86嵌入式应用基本上涵盖了从ARM9、ARM11、A8、A9多核这些性能范畴,从INTEL来说就是ATOM多核以下的市场。
   我对此类嵌入式应用有个定义,就是说功耗10瓦属于高端,5瓦为中端,1瓦为低端。

楼主:
学习下
顺便百度下x86http://baike.baidu.com/view/339142.htm
其实百科的解释已经很详细了,LZ的点评很精彩(其实我是看不太懂得,只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P)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写**的时候我也不想过多重复那些百度或者维基百科上的内容,没有意义,有兴趣的朋友看看这个链接,或者自己搜索一下比较好,我想写的都是我自己的总结,真实的体验,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和大家交流想法。
      我最怕的就是自己写了很多,但是却不和大家胃口。

网友C:
因为楼主的原因,买了你公司的X86板子,后来由于人员变动,产品开发换方案了。
功耗是个大问题,还有用X86,采用XP系统,稳定性是个问题。

不知道应该采用啥系统?
VXWORKS贵。

楼主:
因为楼主的原因,买了你公司的X86板子,后来由于人员变动,产品开发换方案了。
功耗是个大问题,还有用X86,采用XP系统,稳定性是个问题。

不知道应该采用啥系统?
VXWORKS贵。 ...
引用 网友C:

     多谢支持啊,不过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功耗多大算问题,我们现在主流产品都是3.5瓦,年底还有1瓦的产品出来,我个人理解除了手持设备,3.5瓦对工控根本就不是问题,话说一块液晶屏还要3瓦呢。
    至于XP系统就更不明白了,实际上XP系统仅仅适合小批量工程客户使用,对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微软早就声明过了,安装Xp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些提示。X86可以使用所有操作系统,没说必须使用XP啊,我们现在主流的客户都是使用DOS、VXWORKS、WINCE、LINUX等系统,至于价格问题,WINCE极其便宜,LINUX不要钱,要说稳定DOS最稳定。

网友D:
freedos也是不用银子,也是32bit的,线性存储空间。

网友E: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x86的bios这么难搞,和arm的bootloader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C:
     多谢支持啊,不过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功耗多大算问题,我们现在主流产品都是3.5瓦,年底还有1瓦的产品出来,我个人理解除了手持设备,3.5瓦对工控根本就不是问题,话说一块液晶屏还要3瓦呢。
    至于XP系统就更 ...
引用 楼主:

97-00年四年间,我用DOS的时间超过W95+W98,DOS仅仅因为内存条松动罕见地没反应了一次,视窗怕是一周要遇到一两次吧,哈哈。现在XP好了许多,一年怕也有一次,就是功耗不爽,我现在的文件服务器是台式机主板+C4M1.5G+2个1T硬盘,不挂显示器,仅远程桌面管理,交流输入总功率35W左右。

网友C:
C4M1.5G功耗还行,在进桌面不运行软件,CPU占用率极低的情况下,测量为CPU供电的VRM输入为12V*0.15A,运行RAR占用CPU100%为12V*2.2A, 调节范围甚为满意(这些数据俺都有记录),就是主板的功耗大,十来W,3寸半的硬盘也是耗电大户,后悔泰国水灾前没买西捷的5900转绿盘

网友C:
老赵连CPU一起整板才3.5W,要是支持SATA、raid1和wifi的话,我喜欢,2寸半的硬盘比3寸半省电近十W,加上电源适配器的效率,一年电费的差价就够把硬盘的差价补回来了,除了白炽灯以外,别的节能产品我都喜欢:lol

楼主: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x86的bios这么难搞,和arm的bootloader不是一回事吗
引用 网友E:

后面我会开设一个BIOS专题讨论,现在简单解释一下原因:
1、BIOS需要给很多CPU和很多厂家配套,要求通用性强,结构就复杂了
2、为了协调软硬件,INTEL和微软搞了一个庞大的规范,使用脚本编写的,然后再编译
3、从IBM时代开始,都是用汇编语言编写,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大众化
4、最初的BIOS只有8KB,现在已经有512KB了,就是给你源代码也是完全看不懂
5、这个产业分工很明确,美国人做了大部分工作,主板厂家仅需要修改一点点有限的东西
6、因为商业化很成熟,价格很便宜,已经没必要自己写了,为了几元钱不值得
7、得益于BIOS分割了硬件,很多操作系统比如VXWORKS、LINUX、WINCE、WINXP、DOS等可以在不同厂家不同时代的芯片上直接运行

网友F:
老赵写的很详细。

网友G(2014-02-06):
虽然是业内人,但看到这么清晰的理解,还是很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