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上的大号元件的拆解经验

楼主(2012-10-12):
(无正文)

网友A:
吸锡枪
空心通针
热风枪
镊子
这些都是电工必备的神器啊

网友B:
热风枪。如果没有,只能用烙铁多放点锡慢慢加热搞了。

网友C:
热风枪比较好。不过得给原件周围先加加热

网友D:
还有如果只是要保板子的话,可以把引脚给剪断了整。

楼主:
最近想学一下电源,但发觉电路板上那巨大的散热片成为一个障碍,特别是夹在散热片与变压器之间的元件被散热片给遮挡,连看都看不到,真要更换起来就不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