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ys3学习手记:自检测试

楼主(2012-10-12):
分析完原理图,干好这项专业活,接下来我们就来点小儿科检验一下板子。话说一块像样量产的电路板都少不了自检测功能,更何况要拿到研发工程师手上反复折腾的开发板。Digilent为其系列的开发板都配有调试小软件,Nexys3也不例外,而这款小软件的名字叫做Adept,啊哈,连名起得都很有内涵。这一回咱就简单的玩玩这个叫做Adept的小家伙,点到即止,不做深入(时间精力有限,咱只能是浅尝辄止,玩个大概,实际应用了再做深入),详细功能还请参考Nexys3_rm.pdf以及安装好软件后自带的Adept Application User's Manual.pdf。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做件事——“磨刀”。上Digilent的官网下载Adept软件,咱就不搞得太复杂了,直接给出链接:
下载完成直接安装,一路傻瓜确定即可,与此软件同时安装的是Digilent的USB下载驱动和USB-UART驱动。
实际上Nexys3板子在出厂时已经在SPI FLASH中固化好自测试代码,J8的跳线帽默认连接为板载SPI FLASH启动模式,JP1的跳线帽则连接1-2脚,由J3的Micro-AB USB接口供电。因此,用户刚拿到板子,可以留意下这些跳线帽的连接是否到位,然后使用仅有的配件——USB连接线,连接PC和Nexys3的J3。然后拨动J3旁边的拨码开关(即电源开关)SW8,FPGA自动从SPI FLASH启动配置,数秒后指示灯LD9亮起表示配置完成,此时数码管以此显示PASS、128、SPI、PASS、128、BPI等字样,表示工作正常,测试通过。另外,第一次连接PC和Nexys3时会提示发现新设备需要安装驱动,通常使用默认搜索即可完成下载线的驱动安装。

确保已经给Nexys3板连接上电并按照提示安装好驱动,则如图1所示,打开安装好的Adept软件,窗口右上角的Connet后便会自动检测并显示Nexys3。

Nexys3_rm.pdf中对Adept软件的各项操作和功能都做了较详细的说明,特权同学不做重复劳动,建议大伙自己啃E文去。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再结合出厂自检代码做一些测试。Config可以将Xilinx工具生成的用于配置FPGA的.bit或.svf文件烧录到器件中,这个工具蛮实用了,不熟悉Xilinx下载工具iMPACT的朋友可以不必花心思去捣鼓它,只管专注于具体设计,然后用Adept烧录配置文件进行简单的板级验证。

图1 Config测试界面
如图2所示,Memory测试界面主要对板载的各个存储器进行烧录和读写的测试,这里的烧录可以是FPGA的配置数据,也可以是用户数据,还是蛮实用的。

图2 Memory测试界面
如图3所示,Test测试界面对板载的外设做在线检测,如这里的几个存储器信息以及拨码开关和导航按键的电平状态。

图3 Test测试界面
Register I/O测试界面如图4所示,这个测试是针对特定应用,用于PC与FPGA某些寄存器的数据交互。

图4 Register I/O测试界面
File I/O测试界面如图5所示,该测试也需要FPGA中烧录好特定的工程代码,用于实现PC通过FPGA往板载的存储器进行大文件读写。

图5 File I/O测试界面
I/O Ex测试界面如图6所示,该测试也可以实时监测板载外设状态。

图6 I/O Ex测试界面
Setting界面做一些软件相关的个性设置。基本就是这些功能,没有太花哨的噱头,大家若手中有板子自己挨个跑一遍就能摸个大概,然后实际应用中让这些小功能物尽其用也就足够了。

网友A:
谢谢楼主   这个操作过程很重要   谢谢    调试界面很详细   呵呵    当作知识储备

网友B:
谢谢楼主   这个操作过程很重要   谢谢    调试界面很详细   呵呵    当作知识储备
引用 网友A:

你的签名档很共鸣啊。

网友C:
谢谢楼主   这个操作过程很重要   谢谢    调试界面很详细   呵呵    当作知识储备
引用 网友A:
H哥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