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中,TL431和光耦构成的反馈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12-10-12):
这个开关电源中,TL431和光耦构成的反馈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TL431参考端电压在5V,18V正常情况下分压大概是2.8几V吧,大于2.5V。 当5V和18V有波动的时候,如何传递到光耦?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共地多路输出,为改善交叉调整率而采用的加权反馈方式;
各个电阻的配置方法:
确定R209和单路431反馈确定下偏电阻一样;
R209确定以后,431的参考端电压是2.5V,那么流过R209的电流Im=2.5/R209;
流过R207的电流I5=(5-2.5)/R207;流过R208的电流I18=(18-2.5)/R208;
显然,Im=I5+I18;
I5和I18的如何确定,说法不一:
有说要和其输出电流成比例的,即:I5:I18=1:0.6;
有说要和其输出电压成一定比例的;
有说要和其输出功率成一定比例的;
有说要分主次,主路反馈分配的电流要占大部分;

具体I5和I18如何分配,光听别人说没有用,自己实际调试一下,找个最优点就好了;
此电路中取的是I5=I18。。。
===============================
共地的话,其实也可以把18V和5V绕组串绕,这样交叉调整率也比较好

网友B:
补偿网络

网友B:
有个疑问,这个IC是怎样启动工作的?

网友B:
有个疑问,这个IC是怎样启动工作的?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全  有上电启动电路的

网友B:
电路不全  有上电启动电路的
引用 网友B:

错了  你看看=芯片原理就知道了  手册上有

网友A:
没用过,也没看过这个型号IC的资料,不过看原图管脚定义和结构和Viper系列一样。。。
应该是内部集成有高压启动电流源吧,省去了启动电阻。。。

5# 鸟鸟

网友C:
做不长用的,主要是控制2.5V电压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