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Ahead和ISE的区别

楼主(2012-10-12):
我想请问下,对于同一个工程,PlanAhead和ISE编译运行的结果会有所差异,这个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调用的应该都是相同的工具链。同时想请问,这个command lines,比如-instyle ise 和-instyle pa,这两者的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参数设置的吧?
他们里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台跑的工具链其实是一样的。在实际中,命令行的的实际设置中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后台跑的工具链其实是一样的。在实际中,命令行的的实际设置中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后台跑的工具链其实是一样的。在实际中,命令行的的实际设置中还是有区别的。
引用 楼主:
工具链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是参数有点不一样。